SOYO板子跑到C1后就显示00C1停了

楼主(2009-02-11):
SOYO一块网吧板子,型号不记得了。老板拿来说进系统的时候显示DISK一串英文就停在那了,他们自己就开机箱一阵插拨,最后CPU风扇都不转了。我一看晕死了,AMD Sempron 3000(754)居然插反了,取下一看,2根针脚给压得扁扁的。没3000的CPU,我就用2600的,开机跑码,跑到C1后就显示00C1停了,换了内存一样。后不上内存,还是这样。查了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。请教下是否2600U(U是好的)不对或要刷BIOS?

网友:
貌似楼主用的的4位的检测卡哦。不要被上面的代码麻痹了。其实4位的和我们用的两位的卡一个样,只不过他前面两位显示的是上一个显示的代码,而两位的显示的是当前的代码。就像你做公交一样,前面显示的是上一站的地址,后面的是你现在的地址。这点麻痹了很多人,你的主板是跑C1 就是档内存,查内存工作条件满足不,刷BIOS ,换I/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