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主板,不接lcd不能开机吗?

楼主(2009-02-11):
ibm x系统的主板是不是不接lcd就不能开机?
主板

网友:
说的话挺专业 问的问题却很菜 呵呵 可以开机的 但你看不到

网友:
肯定能开,可以外接显示器

网友:
可以开机,你可以看指示灯的状态,或者看检测卡的代码,或者听windows进入系统的声音

网友:
谢谢各位知道了,我是新手请莫笑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