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t42 怪问题..请教.

楼主(2009-02-11):
客户过来.说.有时开机.有时不开机...拆机,查开机有3.3电压.加焊开机芯片 正常开机...以为可以了..装机.后.又不开机..再拆机..后来发现.TB6250左上角有个.旁边标.R4222 一个一端接地的.不知道是.电容还是电阻的东东..烧掉了..看不清了..在开始的时候.上端有电压..接近.16V. ..好像是.主供电...烧了之后..拆了...再也不开机...
哪位高手.能帮帮兄弟....跪谢...

网友:
大师们哪去了....帮我看看啊....老师发的T42的点位图..就没有这个小芯片...帮帮忙啊...搞了头了..换了电容上去..还是没反应..会不会.因为当时.我换了.一个电感....因为.当时.没看.一看看.黑黑.的.以为是电感...把电压拉低了..会不会.把什么东东.烧掉了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