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fast a180bt 64m 黑屏

楼主(2009-02-11):
winfast a180bt 64m 黑屏
开机,能正常启动的,就是不显示,能进CMOS的,
测电感电压为,1.39V
晶体二脚,一个是1.65V 一个脚是1.67V
VGA
     123脚,对地阻值一样57欧
     13行是4.62V
     14场是5.2V
74ACT08  14只脚的IC也换过了,
开机时,显示器黄灯会变绿的,

现在不能显示,怎么查呀??

网友:
开机,能正常启动的,就是不显示,能进CMOS的,?????
不理解!!
按正常思路检修

网友:
开机,会嘀叫一声,接DEL键,键盘三只灯会一闪,说明进了CMOS
现在就是不显示,

网友:
核心是MX4000的吗?
重刷下BIOS,代换晶振。

网友:
显卡核心 GeForce4 MX 4000
显卡核心频率 250MHZ
核心生产厂商 NVIDIA
RAMDAC频率 400MHz
显存类型 DDR
显存速度 5ns
显存频率 400MHz
显卡显存容量 64MB
显存位宽 64bit

显卡供电有问题换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