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板子路41

楼主(2009-02-11):
测内存AD线和数据线有三个线对地阻值过小,只有56欧。查找发后56欧的排阻好像接到一个什么电源上了,此点的对地阻值只有8欧。(此板块过内存供电场管,现在内存2。5V正常。)

网友:
顶一下,我是新手..帮帮忙啊.

网友:
对于你含糊的问题也只有含糊点回答
1 换内存
2 测量1.25V是否正常
3 系统总线电压是否正常
4 槽子本身问题
5 有条件的话更新BIOS

网友:
用内存测试卡,测得其中三根AD线对地阻值过低(只有56欧),其他AD线700多欧.而且这三根线都连在了一个56欧的排阻上了.
1.25V正常,内存正常(不是内存的事)
系统总线电压正常
槽子本身正常
BIOS(不知道是不是正常)

网友:
据我所知,41刷bios和加焊北桥就有可能会好~

网友:
档41是亮机不是不亮机这个问题一定要描述清楚,如果亮机说明BIOS和IO都有可能出现问题,如果不亮机按照#3楼的去查

网友:
刷BIOS后正常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