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 V3000 INTEL 945 不开机,高手帮帮忙!!!

楼主(2009-02-11):
现有一台 V3000  945的主板,待机电流是0.1,开关3.3V电压无。19V 正常, 麻烦高手指点。。

网友:
检查3 5V是否正常,EC待机电路,看南北桥显卡有无短路。不行杀显卡这系列散热不好大芯片易虚焊。

网友:
0.1应该待机电流过大吧,看下有没有原件发热

网友:
开机键都没电压,杀显卡不好吧

网友:
不好意思。。  待机是0.01   3V.5V 都没有的。  我想请问 EC 是什么意思! 还有 哪里有这些 英文简写的 资料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