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IO芯片的功能?

楼主(2009-02-11):
IO芯片除了控制COM口,串口(打印口),PS2口,软驱,上电,内存电压调整,VCORE电压调整,S3,SYS风扇CPU风扇。温度检测,NB-CORE电压以外还有什么作用呢?或者可选的功能
cpu
芯片

网友:
IO是指输入和输出,除了上述功能外,有部分IO参与了触发开机

网友:
有的参与VID功能部分

网友:
假如有做VID功能部分的话是调节VCORE电压吧。还有触发开机应该指的就是上电过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