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侠修过sony tx16c笔记本?

楼主(2009-02-11):
有个sony tx16c,屏被摔坏了,主板被拆了再装好开不起来,也不充电。
我怀疑是主板上有些线被丢了,修过的给鉴定一下吧,谢谢。
笔记本

网友:
现在红圈里面的两个插座是空的,是本来就没有,还是拆的时候被搞丢了呢?

网友:
肯定有东西,仔细找找吧,

网友:
那两个位置之间肯定没有连线的,SONY技术这么好的牌子,不会做这种傻事,
不开机的话,SONY的板很容易出现不开机的故障,在于它结构上,保护电路设计的很严谨,我比较怕修SONY的

网友:
我也怀疑本来那两个插座就没有东西,
问题这只是猜测

网友:
有没有见过的?看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我修单板修过很多!那两个接口具体接什么的我忘了,但是不接正常也能显示的

网友:
就是说没有也可以正常运行?

网友:
板子会不会摔掉点了,哟。保护电路

网友:
据说摔坏屏以后还能开机用外接显示器显示的。

网友:
没有东西的

网友:
这种机PCB太差了,特别容易掉点

网友(2009-03-13):
鼓捣了一下,现在开机cpu发热,过几分钟风扇还转一下,貌似启动了。
但是屏摔坏被拆了,通过vga口外接的显示器没有任何反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