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845主板问题(一)

楼主(2009-02-11):
加电无显示,CPU风扇转一四五秒钟然后停下来,再转再停反复这样,不知怎么解决,谢谢了

网友:
板子保护了,查查是哪路短路咯

网友:
精英板子很多不过内存的时候会反复重启的
LZ插上诊断卡,看是不是不过内存

网友:
你可以先测12V如果不短路
你可以上内存测试 就像周总所说精英有一批845的板子不上内存掉电

网友:
不要着急修  晒晒 或用电吹风加热   天气干燥放几天  可能就好了    精英板子经常有这种现象    有点像CPU 供电出问题
我发现好几块了

网友:
查上诊断卡,跟本就不跑码,短接那主板上的触发排针电源触发两针,还是一样,诊断卡亮一下(当然还是不跑码,不过那个加电的电压灯亮)又灭了,然后再加电又这样。

网友:
估计板上有短路点
仔细检查各供电点
重点是CPU供电处

网友:
主板上有短路

网友:
估计是内存有问题了,因为换内存后不反复重重启了,但发现在COMS中的CPU温度升高很快,三四分钟就升到一百多度,然后自动断电保护了,然后又重启,换了一个CPU风扇这个故障解决了,但又出现一个问题,就是装系统超慢( ghost版本的也需要半个小时,内存是128的,CPU是赛阳1.7的),装完系统后进不去系统,最多能进行到出现有“安全模式,带网络的安全模式、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等那一栏,然后就重启,测试卡上没发现是从头跑码的那种,到底是怎么回事呢,谢谢了

网友:
换内存和硬盘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