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容替代规则?

楼主(2009-02-11):
耐压和电压不比原来的低就可以了吗?有人和我说是电压一样,耐压高点没事,不能低!

网友:
那要看电容在电路里面是做什么用的,一般的滤波电容,只要耐压,容量,不低于原来的都可以。
要是表贴的信号耦合电容那就最好用相同容量的,表贴电容耐压都比较高,一般的都是50V以上的所以耦合电容耐压考虑的不是很多,容量相同、就可以的。

网友:
电压 什么意思 耐压 容量吧 耐压值只能大于等于原来的 容量也最好大于等于原来的 容量小了也可以用但是用不了多久又会爆浆 耐压小了有可能烧东西 我曾经修过一个主板 16 V的 用了10V 的电容 时间一长电容热 到一定时间后就会炸掉

网友:
谢谢楼上两位。

网友:
这个要看应用环境了。要是前面的滤波之类的大点小点都可以吗。不过后面的LC电路。还有液振的那个一点也不能差哦。

网友:
尽量原值代换。

网友:
最好用同型号的,要吗就对此器件认识很透彻,参数用途都分清楚,可代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