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主板问题

楼主(2009-02-11):
主板能点亮,进入页面,提示,CMOS时间日期无法SET,然后提示fatal error
键盘怎么按都没反应,一开始有的

网友:
你看一下,此板的CHASS跳线,有没有插对,再次就是看电池有没有电,最后一招就是,先把CHASS跳线拿下,(记住要拔掉市电)把BIOS跳线跳到清零状态时把CHASS跳线插上,然后把BIOS跳线跳回正常模式,
    看行不行,如果还是不行,那就刷一个最新版的BIOS试一下,再不行,就是风水有问题了哈,

网友:
唉刷了BIOS之后,变成cmos chenksum bad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,BIOS刷了,然后那个跳线,有三根针我都短接,问题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