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主板,跑C1-C3-02

楼主(2009-02-11):
接到一块精英主板,内存检不过,检测卡跑跑C1-C3-02,内存供电正常,时钟正常。有时能顺利进到26,但会反复重起。

网友:
首先换一根内存试一下,不行再清洗内存槽,------------换内存电路上的电容-------换给1。5V供电 电容,----------换IO--------加焊北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二三楼的朋友,你说的我都弄过,但IO和BIOS,北桥没有动过,我也怀疑是NB,但如果是它,那这板子都不用修了。谢谢你

网友:
跑02 03  换I/O   80%能好

网友:
换IO吧,楼上都说了,跑码会复位的

网友:
偶尔能过内存,偶尔不过内存
NB空焊的可能性大

网友:
学习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新诚达 -10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按一下U座,还有测一下内存到北桥间的AD线看一下是否NB空焊

网友:
南桥问题多

网友:
应是北桥可能性大,如果是IO,BIOS,应跑不到26,

网友:
精英的主板座虚焊的最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