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主板供电部分一70T03H坏,可以代换吗,,已经不打算修

楼主(2009-02-11):
主板老是烧电源,,发现一块70T03H坏掉,,手上只有个60T03H能代换吗
华硕

网友:
可以, 老烧电源,你最好检查一上,电容有没有问题,如果要得稳当的话,把PWM IC也换了

网友:
谢谢了,,本想干脆拆了不上看看,,结果还是能开机就是偶尔不检测内存,,,先换上再看看

网友:
我用电烙铁焊上去,,,,,,连机都开不了,,电容也全部换了 ,,反而不行,,不上的话又要死机,,焊去焊来把主板线路都焊掉了,,,不修了,,就当练习手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