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本本不接电池,用适配器开机测电池有电压么?

楼主(2009-02-11):
ibm本本不接电池,用适配器开机测电池有电压还是没有电压正常呢?
我是本本新手,请不要见笑

网友:
你说的有点矛盾啊,你把电池拿下来了,跟有没有电源适配器有什么关系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我的意思是,当只用适配器供电而不装电池,这时测主板电池接口处的的+16V供电是有正常呢还是没有正常呢?

网友:
照一般情况来 讲是不能有的,这种情况一般是放电管击穿了。

网友:
要是有的话,也不会是16v呀,应该是12v

网友:
应该会有的,一般电池的充电电压是由主电源提供的,只要能开机就应该会有。

网友:
查明了,16V到电池的保护隔离二极管的一端有电压,另一端没有电压,该二极管是好的(放电二极管),放电与充电同一脚是如何实现的?充电与放电二极管是两个不同的吗?

网友:
晕了!这么多人回答,只有版主一个人说对了,你们真应该把笔记本的电池充放电电路好好研究一下了!

网友:
只接电源适配器不接电池时,电池接口正极没有电压是正常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