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SONY DSC-W35故障求教

楼主(2009-02-11):
SONY DSC-W35打开电源时,镜头要伸缩三次以上,同时显示“存取”,之后就出现“关闭电源并重新开启”。这时候就只能提取存储卡里的照片出来看了,使用其他功能就出现“关闭电源并重新开启”。请问是哪的问题啊?
开启

网友:
镜头伸缩不定吗??? 可以把 镜头拆下来,把软板线路重插一下。

网友:
是镜头问题.

网友(2009-03-15):
镜头有问题,一般是底座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