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速来:关于APS3005S如何使用

楼主(2009-02-11):
在基地买了一个APS3005S的电源变换装置。我按照说明书,插上电(220V),然后什么负载也没有接,这时候
CC灯亮,CV灯不亮
调节 CURRENT(电流),2个旋钮 FINE和COARSE 液晶屏都有数字跳动
调节VOLTAGE(电压),2个旋钮,什么反映都没有
重新看了一下说明书如下
1.注意事项(略过)
2.限流设定
  决定需要供电仪器的最大安全电流
  用一短路线暂时将输出+和-端子短路
  旋转电压旋钮,直到CC指示灯亮
  调节电流旋钮到需要的电流值
  电流值过载保护设定完毕,以后请勿改变电流旋钮
  取掉短路线,可进入工作状态

请问我是不是要进行限流设定,调节电压才会有效?

网友:
具体的录像地址http://www.sdo999.com/1.avi  用韩国的MPLAYER可以播放,其他的播放器没试

网友:
看过了,但是好象和俺的还是不太一样.请高手说的详细些吧.

网友:
已经解决。。。 。

电源在运输过程中摔坏,我们重新为楼主换了一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