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显卡的高手进进进!!

楼主(2009-02-11):
我有 一块 盈通X550 的显卡 能做系统 但是做好系统以后 开机亮 就是进XP 界面的时候黑屏了 进不了系统 关机在开还亮就是进不了系统 安装的系统也做了 都不行 请教什么问题 怎么样解决~ 急急急急急急~~~
进不了系统

网友:
这应该是系统做的问题了

网友:
系统我换了好几个版本了 还不行 其他件也换了

网友:
你换其他件是不对的!你应该先换显卡!如果换了显卡能过,上X550不过你就重做GPU试试!

网友:
显卡与主板是否过去是一起在正常使用的?
也可以把显卡上其他的主机,单独测试显卡的性能。以确定是否是显卡的问题。

网友:
你可以先排除 是否软件默认设置问题
例如:开机时f8 选择vga模式
进一下试试
不行你就按楼上斑竹 说的做吧

网友:
这块卡 在 其他机子上也是 能亮 也是进不了系统 请教什么问题!!!

网友:
显卡的总线或者GPU有故障!

网友:
先留意一下GPU附近的CAPTISTER,看看有没有鼓起。它是可以影响到GPU的NVDD部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