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DE接口有一个不能用怎么个思路?

楼主(2009-02-11):
如题,IDE1不能用。2能用,BIOS里是空白,就是说,不是显示的NO,而是空白,但明显是被占用了,只是不能识别,怎么个思路?

网友:
南桥空焊,或者做南桥不好连锡了,NF410的南桥较常见连锡,其中一个IDE口会不能识别,或识别错误.你打一下IDE的阻值,一般在600左右,如果其中一条数据线为零,就会有上面的情况

网友:
谢谢。我去试试。

网友:
虚焊了吧

网友:
打下2个IDE的阻值 看是否一样   不一样看相连的电阻有无坏的   要不就是SB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