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aspire 4710G不开机求助

楼主(2009-02-11):
宏基aspire 4710G,MCP67MV芯片组。主板ZO3,故障为不开机,无待电流。3VPCU对地,TPS51120和3V复合管烧毁,换过仍然对地,再换EC,对地消除。插电待机电流在0.00和0.10之间无规律摆动。3VPCU、5VPCU正常输出(至少从万用表看不出跳动),3、5VPCU电感处有均匀嗒嗒响声。未量到其它明显短路,换过3VPCU电感、3VPCU主滤波电容、5VPCU电感。故障依旧。

另,原复合管为AO4912,代用的为FDS6900。两者附带的两极管有一些不同。不知道是不是问题所在。

网友:
正常的待机电流应该是多少?如果超过这个电流范围,应该是后级还有短路的

网友:
负载重应该是有短路或微短

网友:
你好,请问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在杭州acer维修中心哦,我昨天也去送修过一台笔记本也是4710G的,问题和你描述的一样,会不会是我那个本本哦,要是那也太巧了哦!

网友:
老大我手里也有一台宏基4310的没搞好,好象跟4710的一个样子的,我只注意到该机要是取下了BIOS就不开机的,该机BIOS是块8脚的串行IC,跟场管一个样子,我这个机器就是加电几秒钟后就关机了,没显示,好象是缺某一路电压一样,但实际查各供电都有。没那种PCI-E的诊断卡也不知道跑不跑代码(我只有迷你PCI诊断卡),上电电流到1.3A的样子,然后等几秒就关了,再开也是如此。如果把BIOS电池取下后,也是上电后过了1.3A的样子就重新加电了,象复位一样,只是不会关机了,如此反复的加电。南桥也换过了,电感和供电IC都吹补了,光是裸板加电的话上电电流是0.3A,也是过几秒就重新加电。哎!到现在还是没搞定呢!

网友:
新机型没料板,配件不好找!哪个有4310的坏料板的哥们吱一声啊!

网友:
你真乱搞。这种 不是掉电。是FF

网友:
宏碁 有的主板有一个 特别的地方就是  一定装上 猫咪 才可以 正常启动

呵呵 楼上几位 试试 好了的话给我加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