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U8668-D全板无复位

楼主(2009-02-11):
如题,映泰板子,芯片是P4M266的老产品了。现在的情况是全板无复位。上假负载CPU供电1.75 PG信号1.7  也是正常状态。内存供电有些偏高2.86左右。查资料得8355的南桥需要的电压是3.3和2.5
我这片板的南桥电压是3.3V  2.8V  全板无复位的情况是否于这两组电压偏高有关??谢

网友:
内存电压2.8是有点偏高
但是有些板在2.8V下还是能够正常工作的

测量REST针是否有高电位-----REST针是否进了门电路,如果进了,先换一下--------取下声卡,网卡看正常不----换IO --------SB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