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跑b0 给个思路

楼主(2009-02-11):
845E   845GV 的主板  不知道什么牌子 跑 FF CI CO  b0 就不动了  BIOS刷了  桥 坐都不虚  内存供电正常 2块主板都一样 的故障.

网友:
学习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新诚达 -10 广告/恶意灌水

网友:
可以排除BIOS的问题
你可以测一下内存到NB之间的AD线 时钟电压必须相同  所有AD数据值必须相同
如果时钟 AD 排阻 都正常则为北桥坏

网友:
最后 还是北桥挂了
谢谢板主了

网友:
b0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一般是不过内存,会跑b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