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NF4S怪问题

楼主(2009-02-11):
昂达NF4S讨人论坛里有很多故障贴了,但没找到和我接的这板一样故障的
故障现象:能正常开机,进得了系统,但关不了机,下板后用摄子短接PS-ON,全板复位没有了,

查到在CPU座与北桥间有LM358的PIN7连的MOS管S极(正常时1.1V)没复位时只有0.1V
换了LM358和该MOS都没效果

请问大概什么坏了?这个输出电压是供给哪个的,我查线路都看不清楚

网友:
桥空焊
检查一下358的同想输入端是否电压偏低(正常时应为1.2V),如果是,想办法端开该脚的接地三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