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1715进入桌面黑屏

楼主(2009-02-11):
开机自检正常
进入桌面就黑屏开关开一下
屏幕能亮不到2秒又黑屏
是那里的问题啊

网友:
我也遇到这样的现象,是绝缘的问题,你把绝缘再重新弄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上次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不过是灯管的问题,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

网友:
你说的不清楚。是一进系统黑,还是显示器开机一段时间黑?
你换台主机试,排除主机系统问题。那就是灯管老化了,或者高压板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