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mx440给个思路

楼主(2009-02-11):
今天接到块440的卡。能亮 小花 但是不能引导光驱或者硬盘(也就是刚刚启动到读光盘哪里就黑咯),只要一引导就黑屏报警  嘟·嘟·嘟·     刚刚学 谁能给个维修思路

网友:
修卡最好找个正点点的板子
像 因特尔 的award  主板
应该不会出现这种  亮了还报警的  现象
便于分析

网友:
修卡最好找个正点点的板子
像 因特尔 的award  主板
应该不会出现这种  亮了还报警的  现象
便于分析
   也就是说有可能是板子垃圾造成的哦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可没说 板子垃圾就可排除显卡的问题了
一切东东  没有一个绝对

网友:
首先查一下显卡供电 显存和显存周边电路!

网友:
是这样的,我平时测试AGP的就是一845E的小主板(BIOS程序:award )。测试最好固定一块主板,这样对测试代码就会很熟悉了。
比如,这两天修好几条内存,在此板上完全通过正常使用了。后有的条子换在另一块845D的主板(BIOS程序:AMI),却通不过。如果一直是在用最后一块板测试,那修死人都修不好这些条子嘀。

网友:
我同意楼上的观点。要有好的维修习惯,和良好的维修方法。这样才能有所收获。开始修最好要两块一样的显卡修这样便与判断故障点。

网友:
是这样的,我平时测试AGP的就是一845E的小主板(BIOS程序:award )。测试最好固定一块主板,这样对测试代码就会很熟悉了。
比如,这两天修好几条内存,在此板上完全通过正常使用了。后有的条子换在另一块845D的 ...、

     也就是说   还是有可能跟主板是有关系的嘛,明天换块板子试哈,我刚刚查过咯 各个地方的电压都很稳定 也正常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修显卡  ,用因特尔的  award  bios 主板,比较利于分析
也有可能是一个习惯问题

我给人家装机一般不会选择  asus主板和其他牌子ami  bios主板
我发现  amibios  的板子  不怎么稳定

最稳定的板子  也不是什么名牌板子

我自己用的两套机器  865pe  awar  bios  科脑  的
945的  也是  科脑的  awardbios
感觉  这板子 挺便宜的 不明气吧  还挺稳定  质量挺硬的
我给人家装机一般选  科脑945  才  240块钱 算上 5块快递费  呵呵  很少出问题
不知大家有没  听说过这种板子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建议版主  换成865pe的  板子 测试agp 显卡  通吃型比较好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建议版主  换成865pe的  板子 测试agp 显卡  通吃型比较好
引用 网友C:

我用两种板测试!杂牌815一块另加一块ONDA845PE
为什么选这俩块明白人一看就知道!

网友:
谢谢 各位  我试试看 有什么进展我会通知大家的  ,另外我还有块七彩虹  天行7300gt GD2 CF白金版 256M  这卡核心供电对地短路  断开电感 电感的后级还是短路(断开后前面的就正常) ;想问哈会不会是GPU短路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gpu  基本可以断定 击穿了

网友:
哎呀 我那个440还是要报警。引导就黑屏 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哎呀 我那个440还是要报警。引导就黑屏 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········
引用 网友A:

你用得着哭吗?
有点爷们样,别啥事都哭,不懂的可以先学习,从基础开始不要上来就想修!修显卡不是每个人都能修的,建议你多看看相关资料!

网友:
过段时间在修复看,也许就好了

网友:
嘟嘟。。。。。 是连续的 还是有规律间隔的啊? 还有看下电源 很可能供电不足 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