声卡问题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...
声卡问题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楼主(2009-02-11):
论坛上好多都是开不了机的贴子,别的问题的贴子都很少,我今天遇到个点亮后进WINDOWS不能安装声卡驱动,驱动是官网下的这块主板的声卡驱动,安上后出现一个叹号,说硬件不能运行,错误代码10.不知道是不是ALC655坏了.
错误代码
开不了机

网友:
怎装的系统,是不是GHOST的,是就有可能有这一故障,换原始盘安装.

网友:
一:查一下78L05的电压 12V 5V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把声卡IC拿下再测如果正常换IC

网友:
UAA补丁打了没有?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查、换声卡IC,修好了,请问能收多少钱?
偶们这里人遇到这样的故障都不愿修,确定是声卡坏直接找个8738的独立卡换上~~~
郁闷~~~
注明:不是的搞修理的不愿修,是客户

网友:
新诚达
电压正常,只是现在没有655的芯片不然换一下试试

网友:
有时候官方的驱动也有问题的,这个我就常见

网友:
今天得了一块ACL658,马上代换上去..OK那熟悉的声音又来了.

网友(2009-03-26):
好多声卡都要非正常思维才能奏效的。

网友(2013-08-17):
请问一下 装声卡的时候代码10 一般是什么问题

网友(2014-04-16):
我也是这个 问题,换了也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