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7N8X-X不能进CMOS

楼主(2009-02-11):
故障现象:华硕A7N8X-X(462针),拿来时不能触发,换掉ASB100后能触发,触发后显示:
FLoppy disk Fail(40)
CMOS checking error
warning! Case open warning
warning! CPU have bee changed
此时按Delete键不能进入CMOS,屏幕左上方有一个闪动的光标,此时没死机,按热启动键可重启。
维修过程:换过两次同型号板子上的BIOS芯片,拆掉和换过程chassisi针相接的K72,chassisi跳帽也插过也拨掉过,均无效.

网友:
键盘口电路测过没有,还有就是电池座子本身和USB  CPU外频的跳线设置是否正确

网友:
回楼上,键盘鼠标电路电压正常,各脚对地值都一样大,电池座没换,CPU外频跳线当时看几块同样板子都是跳同一位置,明天换电池座和试更换一下跳线

网友:
所有的故障点基本上都检查过了
如果跳线再没有问题
那就麻烦了,难不成是SB的问题

感觉LZ的修板思路越来越清晰了
赞一个

网友:
chassisi边上的一个小三极管很容易坏,换了就行,

网友:
楼主已经换过,说明问题的所在不在此处!有可能和SB电路有关,不能放过任何一个。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%BB%C4%DC%BD%F8bios仔细看过以上这个贴,又换过内存供电管和AGP供电管,清理过bios芯片引脚,换过电池座,观察靠近电池附近的跳针有跳帽,换过IO,清洗过南桥,均无效,现在发现有时不过内存,档在C1,经查系统总线电压2。6V(不知正常否),184脚也是2。6V。

网友:
回楼上,原贴已说过两次更换同型号板上的BIOS芯片。
现已查出PCI AD值在插上诊断卡时左右两边不一样大,拨掉诊断卡后,却一样大,但有一个AD值比其它大80左右,加焊后只相差8左右,触发后量AD脚有的有电压是3.3V,有的没有,应该是NF2南桥坏了吧!

网友(2009-05-15):
华硕主板进coms应该是按F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