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跑到26进系统就蓝屏怎么修

楼主(2009-02-11):
高手们教一下,我的主板是独立显卡,开机能正常起动到windows欢迎屏时就蓝屏,用诊断卡跑到26就停了,重装系统几次了也是一样,这个故障怎么修呀,谢谢了

网友:
偶是菜鸟
你要把问题说清楚,集成卡还是独立卡?蓝屏代码是什么?

网友:
显卡是独立,蓝屏是平时死机那种,我也看不懂代码是什么

网友:
太笼统,谁知道你的什么故障,但我知道,你的主板有问题

网友:
当然,软件有问题也会出现这问题,建议先装系统看看

网友:
重装了好多次系统,都是一样,快进欢迎屏就蓝屏,诊断卡总是到26就不动了

网友:
重新做系统仍不正常,先用代换法替换,找哪部份的问题
然后再细查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,多半是桥虚了,你在开机时,按住桥,看看,能不能亮?

网友:
基本上是北桥的问题了!

网友:
换一块显卡试一下

网友:
电源也有很大的关系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看看行不行.行就找官网的驱动.不行就试试换显卡.PCI显卡应该不错.换显卡不行再想其他办法吧!

网友:
看内存VTT正常不。挡26的时候量一下

网友:
应该主要检查下内存

网友:
这种问题不用看了,是BIOS出了问题,我昨天才修了一块这样的板,不信你进一下安全模式保证没有问题,到网上找一个最新的,我是排除系统问题  26代码你不要管很多检测卡测一些主板只能跑26

网友:
按紧北桥开机试下

网友:
北桥的可能性不在,因为你每次故障起点一样,BOIS的可能性较大,刷下BOIS试试

网友:
进了系统蓝屏死机一般都是内存和硬盘的问题`1
  用软件测试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`

网友:
排除软件 北桥虚焊

网友:
我觉的试着换根内存试下!不行在刷个BIOS

网友:
能进入 欢迎界面  跑到26   主板应该是没问题的了  试换检查显卡  内存 电源 CPU散热问题  查各个电解电容是否有鼓包

网友:
硬盘 内存 主板 电源都可能有这样的现象代换一下看看,重新分区看看有没有用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