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快技嘉845PE的问题

楼主(2009-02-11):
一快技嘉845PE取下电池量是3V左右,但是放入主板后变成0.6V了,取掉和RTC相连的电容还是一样,不知谁有思路?

网友:
是不是你的接地没做好?

另。你沿着电池正极跑线,然后一段一段割开,就知道是谁拉低了。
一般来说。这样严重的漏电,。你的电池用不了一会就会没电的 。
我怀疑你的电池座有问题

网友:
接地已接好,还是这样

网友:
把I/O的VBAT脚挑开看看

还有845PE具体是什么型号?找图纸看看有什么特殊的电路。

网友:
电池正极就到那几个地方
挨个断开测试
先可以吧接地电容取了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