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机后必须拨掉电源线再插才能正常开机 否则跑FF

楼主(2009-02-11):
一块ECS p4m890t-m2 主板 关机后必须拨了电源线再插上才能再启动开 否则跑FF
掉电

网友:
CMOS放下电试试!

网友:
CMOS 放电无效 电源换了N个了

网友:
以前碰到同样的问题,但不是这种板,换io刷bios 都没用,最后叫客户换板,有碰到同样的问题修好的请介绍一下修的思路,

网友(2009-03-17):
换32。768 及电容,再不行换南桥可好

网友(2009-04-24):
加焊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