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771s显示器很难修。大家帮帮我。

楼主(2009-02-11):
机子很新。。开机接不接信号。指示灯都为橙色。。没有高压。行不工作。此机是单片机的。只有一个芯片。。芯片开头是56xxxxx 的。。。现在问题是14v有。经过一个三极管转换12v输出就为0点几伏了。

查了很久没有查出为什么12v偏低。

数据写过了还是一样。。查5v电压为5.4v. 7805负载输出端断开。单测5v就正常。。这点有点想不通。既然输出5v正常在。。为什么接上负载就为5.4v了。

开关变压器14v输出正常。经过一个三极管b772输出给所有负载12v供电端。

经测得b772 输出端为0点几伏。。。把b772拆了。用导线把e.c极接上。。测得12v负载端只有8v多。。

AOC 771S显示器.pdf

网友:
查查场部分,还有给CPU共电的管会有收获的

网友:
看IC101那个东东的电压有无,48MHZ有无损坏,。。。。。通电时有无消磁电阻反应的??

网友:
通电没有消磁声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同意二楼的说法,查查场电路,或者把14V输出后边电路逐个断开看看!

网友:
后面的14v输出端有。尾板。行驱动供电。场供电。我都一一断开了还是一样的。。

网友(2009-03-15):
查5v电压为5.4v

网友:
灌到心破碎,也别去怪水,只因为灌水太美,就算流干泪,灌到底,心成灰也无所谓;我埋头灌水,永不知疲惫,哪怕我会一灌不回,即使灌一次,灌两次,灌十次都不后悔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