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GL主板短路

楼主(2009-02-11):
开始的故障是装系统过程中掉文件,自检正常。
看机箱内部灰尘太多,用风机吹净,包括电源内部。
开机, CPU风扇转两下立刻停。  每次都这样。
查网上说是供电部分短路,可是短接黑绿后,CPU风扇一直转,这点和他们说的不一样了。

没有烧的痕迹,没有烧的气味。
就清清灰就短路,那以后不敢随便清灰了。

现在问题是: 能否确定主板哪里短路?

维修思路是什么?

网友:
是否静电击穿了某个件,用最小系统法看看,要确定问题是否最终在主板上。

网友:
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想你好好看看内存和内存,装系统掉文件一般是这两个的问题,要不就是内存供电。这样的情况常理是主板供电有短路,12V,5V,3.3V短路会这样,所以就吹灰出现这种情况,那我想就只有内存,内存槽,开关键这几个了,主板短路不大可能。

网友:
不上电,你还短接?
把板拿下来查一下12V是否短路了,还有SB
如果不短再就是你的电源有问题

网友:
装系统丢文件是内存,你说的那种短路不是电源就是COMS跳线

网友:
我觉得是CPU的事/./.换过CPU试了吗?

网友:
换过好几个电源了,确定不是电源问题。

回6楼:CPU手头没有替换的。

回4楼: 我不上电还短接的原因是为了确定下是否主板供电部分短路。现在根据你们的回复,决定把检查重点放在内存或槽上。 可是换了根内存还是转两下就停。

再问5楼: CMOS跳线短路? 以前没遇到过。 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?

网友:
小方头电源不插试试看

网友:
回楼上: 这个主板没有小方头插口。 只有一个20针的电源接口。

网友:
两个问题:1 CPU插座和CPU接触不稳定,2 内存插座和内存接触不好,可以用无水酒精清洗。

网友:
CPU 和内存在别的板上都好用。

板的问题,已解决,送至朋友处修的,据说换了管,详情没说。

哎,同行果然是冤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