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. L1715S开机几秒后黑屏

楼主(2009-02-11):
LG            17液晶
型号:         L1715S
现象:
      开机正常,两三秒后黑屏,黑屏后绿灯常亮,去掉信号线指示灯为橙色,测零件没有明       损坏,   灯管试过,没有问题,电容没有鼓包,换过高压供电的12V电容,

高压pwm为bit 3105p

求维修思路!~!~!~

非常感谢四楼小赖的回复,现在液晶已经正常显示,只不过上组灯管有点暗,不是太明显,

请问高手这是灯管老化所致吗?还是另有其因?
同时恳求版主给四楼小赖同志加分~!

网友:
还是高压的问题

网友:
哪位大哥知道这个芯片怎么解除保护

网友:
把4脚吸空就可了去保护了

网友:
可以直接用高压板替换的

网友:
这位仁兄,四脚吸空了会不会引起输出电压变高坏别的管子??

网友:
大师呀,我是把四脚吸空了就好了,现在能正常显示了

我做了一个实验,把四脚接地故障现象一样,

您有它的内部资料吗??

总之是太谢谢您了

网友:
不会。4脚是他的保护脚。能帮到你就好了

网友:
现在显示器上半部分有点暗,应该是有灯管老化原因所引起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