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轴流(涡轮)风扇替代850的气泵可行不?

楼主(2009-02-11):
850的气泵噪音大,用这个轴流(涡轮)风扇代替不知道可以不,风力够不够?

网友:
貌似挺结实,但压力没法和气泵比拟的

网友:
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
旋转风

网友:
日本NMB(美蓓亚)风扇

网友:
风扇和气泵的不同在于,风扇风量大风压小,气泵则正好相反.

网友:
我的风枪里面就是这个风扇,这就是旋转风么?风力还是蛮大的,不知道焊接时和风压有什么关系?能解答一下么?或者说风压是什么呢?

网友:
风压高风量小的风源适用于小口径的风枪,风量大风压低的可以用于口径大一些的风枪.
低的风压在小口径出风口很难出多少风,而大口径的出风口需要很大的风量,小风量的风泵无法满足的.
如果风口很容易堵住就是风压比较低的表现. 风压就是气体流动产生的压力.

网友:
我的风枪里面就是这个风扇,这就是旋转风么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这与旋转风没有关系.

网友:
850的气泵噪音大
-------------------
与气泵的质量和装配水平有关,我的perl 850热风枪用的就是气泵,比塞克的风扇声音小得多,当年340大洋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