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张先生上个咖啡炉及支架的图片

楼主(2009-02-11):
主板是如何放在咖啡炉上面的啊?
另外淘宝里没有发现1500w的炉子

网友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 ... 1499aec5e63c2.jhtml

1500W的.  这个店里有其他功率的,其他店里也有. 至于怎么放,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.直接放上去也可以.

板面直径:500W是105MM,1000W是155MM,1500W是185MM

网友:
这个功率小点
尺寸 长220*165*高70mm
重量 850g
加热盘直径 105mm
功率 350W/50Hz
包装 单独彩盒包装

网友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tem_detail-0db2-8a21449fd8d22191fc51499aec5e63c2.jhtml

1500W的.  这个店里有其他功率的,其他店里也有. 至于怎么放,你想怎么放就怎么放.直接放上去也可以.

板面直径:500W ...
引用 网友A:

谢谢您的回复  直接放上去行吗  不能把主板烤糊了吗   我想做个支架一类的东西或是参考其他朋友用瓷砖做个垫

网友A:
谢谢您的回复  直接放上去行吗  不能把主板烤糊了吗   我想做个支架一类的东西或是参考其他朋友用瓷砖做个垫
引用 网友B:

糊不糊不是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,而是你放的地方的温度的问题,我详细测量过各挡炉面的温度,可以确保不烧糊的.

想了解具体数据,可以去看我的帖子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v ... B%D5%C5%CF%C8%C9%FA
当然数据只针对我的炉子, 你将来买的炉子需要自己去测量一下的.

网友:
找个架子,太容易了. 大风扇的安全挡网, 锅里用的钢丝蒸架都很合适.

网友:
请问张先生您感觉咖啡炉好还是图上的预热台好啊

网友:
这还用问,853A是PID控制的专用品,电炉是代用品,853A温度当然要精确很多。同样的853A 白光的要卖到¥4300~5000。安泰信的论坛有卖,不到¥300。其实使用起来应该差别不是很大,寿命长短就不好说清楚了。

做BGA肯定853A好,但要是拆象内存槽那样的长槽子不一定有电炉效果好了。因为加热的面积和长度有相当大的差别。

网友:
用什么东西盛锡比较好呢?

网友:
钢铁应该可以。

网友:
大家有没有什么大小和形状都合适的容器给推荐一下?

换io插槽的话,是不是不用锡锅,直接把主板放在炉子上烤就行了?

网友:
刚买了一个  用红外测温仪测试 一档表面温度就170多度了   二档最高超过300度了 没法得到准确数值了

网友:
刚买了一个  用红外测温仪测试 一档表面温度就170多度了   二档最高超过300度了 没法得到准确数值了
引用 网友B:

你买的是什么牌子,有几档温度控制?

网友B:
你买的是什么牌子,有几档温度控制?
引用 网友A:

没有牌子啊 五档温控的  好想是可以连续调温的
在这里买的http://item.taobao.com/auction/i ... bd7d7&x_id=0db2

网友:
牌子是有的,具体我也不清楚. 你最好用个小铁合,放点焊锡试验一下比较实在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