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M30 上网死机【已修复】

楼主(2009-02-11):
接修一东芝M30本,故障现象:开机正常,插上网死机或黑屏。再开机有时会出现花屏!

最后的结果正如2楼所说,是显卡的问题,风扇的5V没了。我直接把风扇调成开机就转,然后把他的显卡回焊一下,OK。看了一天网络电视都没有问题!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风扇不转显卡过热造成的!独立显卡害死人呀!

网友:
M30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我也遇到   好多东芝的   安全模式可以进系统  其他都不可以是怎么回事?
               东芝的好多怪毛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