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开机蓝屏

楼主(2009-02-11):
刚开机能显示显卡的数据,然后就成蓝屏了。电源,内存,显卡,都换了故障依旧。请教高手指点一下维修思路。用测试卡显示35。

网友:
有高手指教吗??

网友:
刷bios试一试

网友:
测一下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是否正常,刷一下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