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老是蓝屏~~

楼主(2009-02-11):
电脑老是蓝屏~~装了N次系统~`硬盘换过,,内存换过还是不行啊郁闷啊

网友:
主板。昨天接了一个也是这样的

网友:
晕,具体型号说一下呀,就说这些怎么帮你分析呀?

网友:
具体型号说一下呀

网友:
845-GL主板CPU1.8的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排除毒,主要测电容有没有鼓包和漏液,我以前修个几块这种板都是这个问题

网友:
之前这个主板是开不了 机的:然后主板上电容两个2200;16V暴了 还有旁边两个场管也少掉了:换了之后可以开的了机,开机开完了进入系统就南屏;重装系统也是一样!还是南屏;内存也换过

网友:
蓝屏故障有上千总,你可以排除一下,先从软件开始 如果你的外设都是好的可以一个个的排除一下,把故障点定位
你的板修过CPU供电,你看一下VCORE的电压是多少,还有就是你的CPU,电源,硬盘,内存

网友:
测测你那换完的场管是电压是不是不稳定呀!不稳定或者电压不对也会造成蓝屏。

网友:
看看硬盘有坏道没有 基本蓝屏的就内存 硬盘

网友:
换了电容和场管,测一下CPU各项电压是不是正常

网友:
换板子换电源,确定问题到底是哪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