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自动重启

楼主(2009-02-11):
开开后亮一下马上重启,就像不停的按开关键,把液晶板的驱动板和液晶板的连接线拔了它就没这个现象了,我是高压电源一体四灯小口,望哪位高手解答一下

网友:
看看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现在手头没工具,不过先谢谢了

网友:
应该是液晶屏内的电路板有短路漏电,我修过这样现象的,是有个贴片电容严重漏电引起。

网友:
看一下驱动板吧

网友:
把按键板拔了,试试看,我修过的最多也就是按键坏了

网友:
如果电源是外置的。换一下电源。如果可以的话。看看电源的滤波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