键盘口鼠标口USB口都不能用,但还可以进系统!

楼主(2009-02-11):
新手学修主板,精英主板K8M800-M2:键盘口鼠标口USB口都不能用,但还可以进系统!
像这些情况该从哪着手,一般哪些芯片坏得机率较大?
谢谢各位前辈指点!

网友:
1键盘测量对地阻值,U口也是,
2键盘处电感有没有开焊和IO,U口只有南桥
3主板BIOS清空

网友:
看是否是主板鼠标键盘口的供电跳线帽掉了?

网友:
查查5.0V供电

网友:
这种情况,供电问题较大,因为USB与PS/2的供电都是相连在一起的。

网友:
如果供电正常,南桥问题可能性比较大。

网友:
要是威盛芯片,南桥的可能性大

网友(2009-03-14):
键盘故障如果在CMOS中设置ALL ERR 的话,就进不了系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