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纪之星输出不对

楼主(2009-02-11):
世纪之星绿黑正常,紫色的也有5V,短接绿黑后,红、黑达7V,12伏的只有两三伏,测滤波电容电压有个达到220,有个才140V,是怎么回事,求助。

网友:
检查电容  整流桥

网友:
电我换了两个新的,整流桥我换了个二极管

网友:
检查两只均压电阻是否有一只开路,如果两只电阻没问题,就要换两只大电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