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老师们进来说说笔记本看怎么电流判断故障点,应怎么测??

楼主(2009-02-11):
各位老师们进来说说笔记本看怎么电流判断故障点,应怎么测??

网友:
这种问题没人会给你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的,高手只会给你点一下,剩下的要自己去摸索。
我不是高手,但是以前有高手这样和我说,有些东西不是说告诉你能就能拿去用的,必须靠积累。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,看来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还需努力。

网友:
看电流断故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出来的,需要不断的积累。遇到故障板,要多记。无任何负载的情况下,上电为多少,在只有CPU的情况下上电为多少,在有CPU内存的情况下又为多少等等

网友:
还有就是不同芯片组或品牌,它们的电流又有些不同,加油吧。在厂家呆两年就练出来了

网友:
这个问题就算比尔.盖茨也无法回答你哟,不同的笔记本,不同的芯片组,它们待机和工作电流都是不一样的。如:总待机芯片,各个单元供电,其中还有电池供电和电源适配器供电转换,CPU和内存,硬盘供电。其中一个IO坏了都会把你愁死,因为现在好多笔记本电脑IO有程序(软件),还必须找到原装的。现在明白吗?维修不是那么简单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