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845GV-M2关不了机

楼主(2009-02-11):
按开机键变成重启了,进到系统点关机正常关机可是没有掉线又重启了,发现I/O(W83627THF)的68脚有高低平进,72脚一直保持低电平,可是接着开机键几秒可以强制关机,换过I/O,到底是什么问题

网友:
按键是不是坏了,按下去弹不回来了,换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问题,刷下BIOS

网友:
刷过BIOS一样的

网友:
放下电试试,是不是有浅电流在主板里面

网友:
有没有确定点的方法呢

网友:
能强行关机,应该从软件查

网友:
放电放电放电

网友:
重点看下,开机与重启之间的线路,
看断了没

网友:
看看南桥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问题比较难处理,一点一点查.先看开机键正常不?在看复位键正常不?然后看是不是接触是不是不良.或者是不是有个专门的苡片来处理开关机和复位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