+3.3V电压偏低(2.94V),其他电压正常,如何修复?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02-11):
世纪之星短接绿线、黑线,  +3.3V电压偏低(2.94V),其他电压正常,如何修复?检查替换494、945正常,三个整流管正常。电容也正常,郁闷中。。。。。。

经检查3.3V整流半桥不良 ,换新后问题解决。

网友:
你试接上负载看,可能它就正常了

网友:
1 卸下3.3V整流管检查一下是否是有一个二极管开路,2 仔细检查3.3V整流管到主变压器之间有没有断路和虚焊,3 检查3.3V的负载电阻是否开路(正反测量3.3V对地电阻都不应大于30欧姆)

网友:
很多都是由于3.3V电路上的TL431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