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续提问- 北桥虚焊通常怎么处理?

楼主(2009-02-11):
七彩虹C.NF4X加强版 , 一批,出现5块,出现两种毛病,  一种是诊断卡显示44 ,有两块
另一种是诊断卡正常显示,但是检测不到PCI-E显卡,滴滴报警(换过10几块显卡,绝对不是
不兼容之类问题) ,  插PCI显卡,正常使用。可进也BIOS。

都是什么问题呢?是不是通病 ?  这种班子南北桥在一起。

网友:
44是NV桥空焊
另外一种故障先看看是不是PCI-E槽氧化掉针了没有

网友:
压桥吧
不行就从植一下
通病

网友:
1.告诉你以个通命nf4之类的主板都是一个桥片,有的显卡在这种主板上不亮,在南北桥分开的主板上亮
2.插pci-e显卡不亮,这类主板的毛病大多是北桥虚焊,显卡槽接触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