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众7300GT花屏

楼主(2009-02-12):
映众7300GT DDR3 128M显卡(P456公版),最近出现进系统黑屏花屏蓝屏死机等现象,经测量各组供电及核心温度正常,更换电容无效,加焊GPU后可正常使用一到两天故障重现。。。(由于只有850焊台加焊GPU温度可能不够)请教各位高手指点!!

网友:
建议你不要搞了,850能做什么?
再搞 就废掉了,趁还没坏送修,或发到论坛基地来修
gpu  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

网友:
如果水平好的话 干脆焊下来重新植锡算了 我就说说而已 我没那本事 希望你有

网友:
好明显是GPU虚焊了,而且简单的加热不能有效,这也是普通显卡经常碰到的事,只能找专业植珠,人家维修也不难的,当然值不值得就看你自己的评估吧!
估计这种原因是,焊珠脱了一边.另一边可能由于着锡面不好,锡粘不上去,所以加热也粘不上去,只有重植!

网友:
重新植珠吧,我修过几片73,加焊后都是半月后拿回来,最后只有重新植珠才断尾了

网友:
如果条件允取最好把显存测试出错的显存也换掉!不过我一般很少会去换显存,除非损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