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块雷神金刚9550 128m 128b 8p 挡c1 维修经过,主板award bios

楼主(2009-02-12):
昨天下午一客户拿来两片显卡,以前在富士康上班的同事,也在外做二手,经常到我店里玩。知道我修卡“战绩辉煌”,想来难难我!但我修卡时多半是我自己在的时候修,毕竟昆山就我自己修吗,应该自私点!干我们这行的  在同一个地方,的注意商业保密,呵呵扯远了。他说点不亮,要看着我修,还说这两片我修不好!好狂!我上机测试gpu和显存的供电电压正常 1.2v、2.58v。测试卡挡c1,主板award  bios  。下机  测试  gpu对地阻值002,可以断定gpu挂掉了!我这才知道他为什么说我修不好了,狂就狂在这里呀!
    我给他将  不是我修不好   而是gpu坏掉了,换gpu划不来!  他知道我这没锡珠和钢网,想凉我的场{在富士康时我们也经常较着玩,本性难移今天又来了}讲:'没关系你只要有能耐修好,嘿嘿我给你钱,一块一百”。听他那口气真的不舒服呀,但我故意卖关子给他讲:“我卖给你才80,你花100修?""你修不了吧!!你没锡珠钢网怎么修?呵呵”“好,我今天就教你看看我是 怎么修好的,为了你那200块”
   其实他不知道我又练了一样新活:把gpu取下还能不置珠,在装在其他板子上!成功十几片了!包括无铅的板子!
   找了两片收过来还没来得及修的9550花屏卡,64m  的也没打算修(显存小还挺怪v58c365164sbt4这种类型显存地址线排序一样的单片16m难找)上我的万用烤炉了。
首先加热前在gpu下面多注入些松香水,等加热到gpu晃动很自如了,用镊子夹住gpu正中位置,手不要斗,迅速上提,用嘴巴多吹两下gpu,锡点你仔细看基本上留在板子上和gpu上的  各占一般左右,只有3个点gpu上会少锡,同理把待修的显卡gpu取掉,你会发现板上有3个点会多些锡{为什么三个点呢,其实我也不清楚,可能是板子pcb的缘故吧},这样大差不多的板上的锡珠+gpu上的=原本一个锡珠的大小(大约,会有大有小但偏差不大,不会影响焊接的)。等板上锡珠刚刚凝固好时,你观察板上gpu焊盘处有无纤维等异物,只要没颗粒状的其他东西就行,这是影响焊接的关键。然后你可利用余温把固体松香{干净的}涂在上面(直接向上面擦,一擦就化在上面了),不易太多,一层就行。
    要求人小脑很高的焊接开始了。把板子放在加热炉上,用镊子夹住gpu一定对准板子上gpu的框线,此时你的右手要保持不到3分钟的时间不懂了。有人问为什么右手还保持不动了?你想:gpu和板子上是不是都有锡珠,所谓锡珠基本是个圆面,圆面对圆面能不偏吗!?所以在锡珠融化之前你拿镊子的手要保持一动不动{酒量大的就不用搞了,小脑至关重要},大概不到3分钟的时间,很快就到了,松香开始冒不少烟了,你可慢慢松开镊子,拿出了!你会看到gpu慢慢四平八稳,下面的松香四溢还冒泡,此时用镊子轻轻摇下gpu就可断电了,记住不要用镊子压。这种焊接方法我成功了十几例了,感觉可行才写下,供大家研究。
    焊接好gpu之后,上机亮了也不花,跑了下r3  第7项,b区25、27、55、57报错,用万用表打排阻阻值,各个脚位没发现异常的,更换正面上方右边显存,上机依然25、27、55、57还多了个24,下机一看显存有连焊的,搞定上机,还是b区25、27.。。。仔细看gpu有少许崩边,上面靠近b区的。
凭经验gpub区显存控制损坏,于是采取下一套方案,刷如ati9600se 128m 64b 的bios,r3 不报错,系统3d花屏,一切正常{花是没更换a区的4片显存}下机,找了4片单片32m的显存换上,上机,我吓懵了!一片大花,像是bios严重错乱一样的花屏变换的绿黑相间的小长方块,摸着跑r3快速测试。
进系统看到a区全部报错。凭经验分析更换的显存第一片显存严重损坏(换上的显存也是拆件不保证是好的),导致其他3片显存也无法寻址。下机更换第一片显存之后,上机大功告成!
     下一卡子换gpu步骤我就不用说了,换好gpu后,也出现b区报错,gpu也有少许崩边,最终认定gpu的事,也是刷ati9600se 128m 64b的bios  和更换a区4片显存搞定的。
     200元收到,那人讲了一句:“我是开了眼了。。。。。”
   下面是我用的bios和显卡图片!写出来对菜鸟们或许有用,高手们白菜就别丢了,呵呵

网友:
技术突飞猛进!希望你能为论坛多做出贡献!
新手们最好拿报废的卡练习!不要到最后搞的无法收场 楼主的技术也是靠多练而得来的!

网友:
回复:“显卡修好了”
如果有图配合过程就更完美了!不过我想当时你没法抓拍现场的图片 呵呵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的,现在老婆  在奶孩子,没时间帮我的忙,她们和我妈住在一起,我就靠在店里!一人公司。不打算招学徒!年前1月14日生了个小男孩,忙活的也没回老家过年,

网友:
看来我的路还有很远啊,

网友:
要是你有设备那就更加不得好

网友:
楼主也是一个刚入行的新手!不过现在的能力超出我的想像,希望新手们多像“显卡修好了”学习!、、
这样不仅大家在论坛学到了知识,而且自己也多了一门技术!一举两得、、

发贴的时候希望新手朋友们不要回复那些叫人看了头疼的贴!!

网友:
恭喜恭喜,知音啊那三个锡点是因为是地线的缘故,铜箔覆的较大,散热比较快。

网友:
大哥能告诉我那个型号的显卡显存是怎么分布的吗?A通道4颗 B通道4颗的分布情况
谢谢啊我折腾了一中午了还是没搞明白。

网友:
楼主把你的万用烤炉发个图片出来,让大家见识一下。。。

网友:
你是我们一盏明灯啊

网友:
高,实在是高。我想问下,显存是用风枪换的吗?

网友:
“跑了下r3  第7项,b区25、27、55、57报错”什么是R3呀?

网友:
“来得及修的9550花屏卡
刷如ati9600se 128m 64b 的bios”

什么时候需要刷??????麻烦楼主赐教

网友(2009-06-04):
这个换法对手的稳定要求太高了……

网友:
这种方法我也做过一片5200的显卡,好了,不过PCU和GPU之间的缝隙更下了

网友:
这哪是能修的卡啊,除了pcb是好的,核心显存都坏

网友(2009-08-20):
回复 网友B:

我拜你为师!!!

网友:
太牛了,做BGA返修台的全失业了!

网友:
“但我修卡时多半是我自己在的时候修,毕竟昆山就我自己修吗,应该自私点!干我们这行的  在同一个地方,的注意商业保密”

不是将LZ
在昆山(如果你是昆山的) 能修卡的人 可不只有你一位吧 汗!!

网友:
你误会了楼主的话,
他是说换上去的GPU也有一个通道坏的。
所以刷64bit的bios屏蔽一半通道。

因此,原来的卡上的128bit位宽的显存就不匹配了。要把原来8片拿下来,
换上4片(这4片是对应A区的,128M 64bit)

网友:
好厉害的楼主,我的显卡坏的一大堆,看了楼主的经过,决心好好练一练,什么时候练好了,出点成绩来感谢楼主~

网友:
修卡,不是说修好就好了,也要降低返修率,这样的返修高不

网友:
我的表的精确度台底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额的神啊,你是我心中 的偶像啊

网友:
额的神啊,你是我心中 的偶像啊
引用 网友C:

呵呵呵,兄弟说的话怎么跟偶刚看完这贴的想法一样?楼主的显卡维修功力不一般啊,但看以前的贴子,在08年时,楼主还发贴问显卡的维修思路;楼主的技术提升真的很快,连版主都评价他的技术突飞猛进。向楼主学习,学习他的技术,学习他的刻苦精神(不苦不累,是练不好技术活的)。

网友(2009-12-12):
又见一牛人啊·

网友:
板主发个万用烤炉图片出来大家看一下

网友:
楼主在富士康也是做维修的吗。。。历害。。在工厂里待过的人就是不一般哈。。

网友:
我看了好半天,还是有一个地方,不太理解,那就是128M128B 你刷128M 64B 换了A区32M一个的显存,是不是相当于把B区丢了,只用A区,你原来应该是16M一块,现在换成了32M就是128M 64位,相当于内存中的一个BANK  那么反面B区的就没有用,是这么理解吗?我不知道对不对。(请楼主解答一下。)

网友:
还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如果问题出在了那个A区,那不是只有换GPU了,刷BIOS会有用吗?
这点我就不理解了,我只是知道内存里面的A区不行没有,不知道显卡中要是A区显存控制有问题能搞好吗。

网友:
这哪是菜鸟啊,神啊!

网友(2010-03-14):
你太谦虚了,过分谦虚等于骄傲

网友:
楼主讲述好详细 多谢你的分享 努力学习中

网友:
真想见识一下楼主的万能烤炉的图片

网友:
楼主你真厉害有本事,我也想要做个万用烤炉

网友(2010-04-17):
哎!本人小脑不太好!!!!!

网友:
GPU大小一样就可以替换吗?不一定说所有的显卡取下来都会有三个锡点吧。。大多是什么GPU很什么GPU可以替换??

网友:
如果有 L型治具 定位 就不会跑位了 还有定 主板与bga 高度的 就像 cpu 座
你只要在那边看 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