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

楼主(2009-02-12):
我的电脑重装系统后鼠标不能用了,设备管理器出现叹号。是IBM的,型号:1161 很老的机器了。是不是要安装驱动?谢谢各位了

网友:
trackpiont装了没有?如果网卡能用,下个驱动精灵,可以自动装驱动,要是不能上网,就到别的机器上下载这个型号的驱动,用U盘考过去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