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主板上的IO工厂时是怎么焊上的?

楼主(2009-02-12):
IO一类的芯片
在工厂是怎么焊上的?
想知道
呵呵
那位讲讲
芯片

网友:
全部机械化,机械对位,然后过双层加热板。

网友:
看工厂的规模 大厂 是全流水线的 也就是全自动的 用贴片机
小规模的 用简单的贴片机+回流焊机
工厂的返修部门 基本都是手工+返修台 呵呵
这些是我知道的 具体的 有很多的视频可以看到啊

网友:
点胶,贴装,过窑式回流焊炉.

网友:
SMT生产流程:制令单》烤板》锡膏印刷》机器贴片_目检ok》回流焊》目检》QC抽验》下步转DIP制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