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0不认鼠标和触摸,请各位高手帮忙

楼主(2009-02-12):
我有一台R50不认鼠标和触摸,我把PC87392VJG换了还是老故障
请各位帮忙

网友:
看看触摸板接口右边的小保险吧

网友:
触摸板是好的吗? 试过吗? 把了触摸板看看认不认鼠标 轮流插试试

网友:
你PI5C给换了保你可以解决问题,如不行你就换南桥,

网友:
可能是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