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50e报4声警

楼主(2009-02-12):
客户说放了半年没用,开就开不了了,开机电流0.5几,只报4声警,无反映。这个板没MINIPCI,用并口卡测代码跑2C2A,换内存也不行,拔掉内存报1长,3段,3段,1长。BIOS换过也不行,大家有见过的说说看。

网友:
一般这种情况我是清洗一下主板上尤其是各种插槽,然后用电吹风烘干再试机。

网友:
内存或北桥

网友:
用牙刷蘸点无水酒精,刷内存插座,吹干试试

网友:
电流跑到了0.5  一般是没有过显卡或者内存

网友:
内存本身是好的,起先怀疑内存和北桥通讯有问题,至于插槽吗没考虑,因为主板没用几个月,和新的一个样,要说北桥有问题,也让人匪夷所思呀,北桥不好弄,还在徘徊中。

网友:
内存槽的问题,清洗一下

网友:
建议LZ 还是清洗一下内存 槽吧  毕竟是半年没用了  灰尘肯定是有的 好好清洗下吧  用无水乙醇   用牙唰  刷

网友:
量一下内存槽,看看有没有值不正常的,2A/2C就是内存不过;

网友:
感觉是内存,在觉得你还是做一下北桥,不行在刷一下BIOS

网友:
这个本子集成显卡的板子容易坏BIOS会导致不过内存 代码肯定是显示内存不过 最好先刷BIOS  但前提 没进水在内存槽子上  北桥也会坏 长时间没用过放坏的本本很多 大多是受潮  还要考虑你换的内存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终于修好了,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痛苦的维修过程吧。
  从前天开始,先做北桥,换的桥是从废板上拆的,一模一样的R50e上的RG82855GM的,换前我还问了下师傅桥是不是好的,他说,这种板桥不会坏,我也疏忽了,没测量,经过一下午,换好了,我们手工换,慢的很。加点开机,电流0.94,代码FFFF,摸了下桥,居然发烫,测量桥上电阻,证明桥坏,明天继续。
  早早的来了就开始了,由于找不到一样的桥了从废板上,师傅说可以拿RG82855GME的代换,找了一个测量是好的,兴致勃勃的开始了,一上午,OK。加点终于开机了,兴奋那,刚看到LOGO就关机了,急忙搭起来,开机测试,问题出来了,过了LOGO跳错误代码,最要命的是有个0210,查的是键盘报错,开机直接进BIOS的,键盘无反映,按哪个键都报一次警。又迷惑了,最先想到的是H8有问题,但我们没有相信我们的判断,而是听了别人的话,最终又葬送了我们的北桥。
  我们现在换的这个桥是别人的,他原先哪个板就是因为报H8错误没修好,换南桥和H8都没好的。他也怀疑是不是北桥引起的报错,我们想着这也不对呀,北桥和H8应该没什么关联的,那会不会是先北桥和南桥通讯有问题而引起南桥和H8出的问题呢。应了着该死的判断,我们下午又换了个桥,痛苦啊。期间盘上还掉了2个点,不过查点位,都是空的,老天保佑好了吧,别在让痛苦煎熬我们了。
  晚上,桥做好后开机,在LOGO等待的那十几秒,那种心情真是平常所没法比拟的。啊,还是0210,恨的人只咬牙。看来跟北桥本来就没关系。片刻后,我们不的不把问题再次移到H8本身上边,测量H8后边的排阻,发现有一个引脚对地阻值偏低,小兴奋一下,好象发现问题之根本了,换,开机,OK。
  终于如释重负了,想想维修中所走的弯路,又想笑又笑不出来,挺辛酸的。关于H8如何坏的,现在我怀疑是不是换BIOS时人体静电击穿的,我师傅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对于内存我根本没考虑太多,我换过新的。板本身有2个内存槽的,所以楼上的有写说法我不赞同,比如刷洗槽。
  总的说,这个板跑2C2A是北桥坏了,报错0210是H8坏了,换

网友(2009-03-19):
我手上一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,我挂了下内存插槽,没变化,触发几次,跑C811。后将CMOS电池拿掉,再插上能启动了,进CMOS设置,花屏死机。重启后提示PCI设备出错。再开机就跑00,有时还触发不了,维修中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LZ 不会是用风枪做桥吧  厉害

网友:
我的经验是,所有报警1-1-1-1或1-3-3-1的,先换内存,不行再换北桥,基本都能好,还没遇到到内存槽虚焊的